高手请进

楼主(2008-06-07):
各位高手,建议以下本科生和硕士生的数字集成电路课程都应该上些什么内容,使用什么软件?会对学生找工作有所帮助,恳请高手执教。

网友(2008-07-07):
本科生就算了吧。 学好基础就可以了。
不过建议本科生和研究生可以学某一个课,例如计算机系统的时候。
做一个课程的大项目。
例如实现一个4位的cpu。
具体实践最重要。要建立数字设计的感觉来。

网友:
本科也就一些基础的吧,我们那时候本科学点数电模电汇编,实践课程就是编点小的vhdl或verilog程序做点优化再下载到应用板子上调一调等,主要还是构建一些概念。硕士的话可以做一些比较大的复杂的项目,弄些什么fft,16位的简单cpu之类,加深理解吧

网友:
这个怎么还有本科,硕士的区别的啊?什么垃圾的思维方式啊!!!!!可怜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