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ft level

楼主(2008-06-08):
问个问题:0-3v的输入时钟,能否通过buffer转换成-3到3V时钟?知道的回个话哈!QQ:286547520
谢谢了!

楼主:
知道的回个话哈

知道的回个话哈,在线等!谢谢哦

网友:
用个negative level shift

楼主:
再问下

再问下,楼上的那个电路中的NMOS管M7和M8的衬底问什么接了VNEG后,再接到一个二极管,然后接电源VDD?
能说下原因吗?

网友:
triple-well 中pwell 和nwell形成的寄生二极管, 实际电路中没这个东西

引用 楼主:
再问下,楼上的那个电路中的NMOS管M7和M8的衬底问什么接了VNEG后,再接到一个二极管,然后接电源VDD?
能说下原因吗?

楼主:
效果不怎么好

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有大约5n的相移。

楼主:
效果图

效果图放在附件中,有兴趣的可以继续讨论下。
QQ;286547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