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OP問題

楼主(2008-06-08):
請問各位大大,我寫了一個OP Amp.(Operation Amplifier),他屬於differential input(n_Vgin & n_Vgip) and differential output(comn & comp),那我寫hspice時,要如何寫出看DC GAIN的語法(vdb(?))以及phase(vp(?))的語法呢?謝謝。
以下是我給定的input signal
Vin- n_Vgin 0 DC 0 AC 0
Vin+ n_Vgip 0 DC 0 AC 1
以下是我給定的負載電容
C3 comn 0 20p
C4 comp 0 20p

网友:
需要做ac分析
具体查看下hspice manual吧

网友:
查看一下是用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单电源DC才给0。
再来要给分析指令
.AC dec 1 100Hz 100MHz
再来要给量测指令
.MEASURE AC 'GAIN(DB)' MAX VDB(OUT)
.MEASURE AC 'PHASEMARGIN' FIND VP(OUT) WHEN VDB(OU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