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工艺角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6-08):
TT SS FF 有什么不同啊?谢谢

网友:
工艺角是指制作工艺可能有的几种误差情况,可以理解为阈值电压不同,不过工艺角其实是厂家逃避责任的一种方法

网友:
不能这么说,目前的器件还没那么理想,温度和偏差的考虑必须引入这些

网友:
由于工艺偏差,即使在同一圆片上的芯片,就是不同位置的器件属性会有所不同,就拿MOS管来说(电阻、电容类似),会有FF、SS、TT、FNSP、SNFP情形,表现出来的特性除了阈值电压不一样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参数会有所不同,详情可参见Spicemodel工艺文件.Foundry提供这些工艺角是因为他们的工艺在制作过程中会有所偏差,所以我们在设计芯片时需要考虑工艺偏差,在设计阶段使其在各种工艺角下都能正常工作,这样才能使最后的芯片可靠。

网友:
这是设计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是yield的一个重要方面

楼主:
金领一族确实不一样啊?

网友(2009-04-09):
我也纳闷啊 怎么没有讲得详细点的啊

  四个角好像是速度的意思吧

网友A(2009-06-16):
看看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中文版教材第490页

网友:
CMOS工艺决定的,lot/lot之间有偏差

其他工艺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对最坏情况的估计

网友:
正解

表示器件性能的工艺偏差(一般指速度),只适用于数字电路。
FF:Fast NMOS+Fast PMOS;
SS:Slow NMOS+Slow PMOS;
TT:Typical NMOS+Typical PMOS;
FS、SF同上。

网友:
拉扎维的书上有说的,可以去翻翻,好像在最后几章

网友(2009-07-19):
13楼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网友(2010-04-10):
嗯,看楼上几位的解释基本上有点概念了。。。

网友:
恩,在仿真的时候每种模型都要方,一般情况下FF仿真的结果会差一点,特别是高温情况下。

网友(2010-06-03):
工艺角,温度,好难啊

网友(2011-03-29):
有点明白了~

网友:
不可避免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TT表示N和P管都在Typical。S表示slow
F表示fast。

NP管的各种组合就是工艺角。主要是由工艺偏差和温度引起的。

网友(2011-09-09):
长见识了

网友:
不同的corner是说明你的芯片在晶圆的所在位置,tt一般指的是你的芯片在晶圆的中间位置,其它四种是处在不同的四角。不同的corner所处的电压和温度是不同的!

网友(2011-11-29):
顶楼上!确实受教了!如果不是在瞎说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是扯淡,误人子弟

网友:
噗!!
你认真地告诉我,你是在玩幽默的吧?是在玩幽默的吧?是在玩幽默的吧?

网友:
工艺角,好像就对应生产中的一些不同的阈值等物理参数,在仿真模型文件中和模型的不同corner对应.

网友C:
本人是做工艺的,这个熟悉:
#2 楼进入更年期了吧,什么叫FAB逃避责任的方法???!!!啥都不懂,不要信口雌黄!!!
看了他的话就直接想骂人了!  工艺不是理想情况,不同的wafer之间,不同的lot之间,器件性能会有差别;好比同样的注入,在同一片wafer的各个位置会有些微的差别,这个会造成VT等等参数的变化,这个是很正常的。  好的设计要做到无论跑出的device在各个corner,电路都能正常工作。这样wafer的yield也就高了,如果不是每个corner都做好,就可能会造成yield loss;
#4 楼讲的很好的。

#28楼不知道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大家直接无视掉就好了。

网友(2012-02-20):
长知识了

网友(2012-05-21):
工艺角较详细的介绍:http://www.2ic.cn/blog-325760-20271.html

网友(2012-10-24):
不咋的,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2014-03-01):
受教了哈

网友:
工艺厂商没做好而已。不过如果真做好了模电的人就没了活路。

网友(2015-04-14):
确实受教,十分感谢

网友(2020-05-28):
学习了,十分感谢

网友(2020-11-26):
引用 网友C:
本人是做工艺的,这个熟悉:
#2 楼进入更年期了吧,什么叫FAB逃避责任的方法???!!!啥都不懂,不要信 ...

学习了

网友D(2024-08-28):
引用 网友A:
看看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中文版教材第490页

490页是采样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90页是采样开关?

老版教材的490页,这已是15年前回的帖子了,现在第二版是631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版教材的490页,这已是15年前回的帖子了,现在第二版是631页。

喔喔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