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有开尔文连接检测方法的原理介绍

楼主(2008-06-10):
大家谁有开尔文连接检测方法的原理介绍?
网页上搜的资料讲的都不是很全
谢谢.

网友:
电桥?

不会双背电桥吧...多半的教科书都有

网友:
图1

电桥图1

网友:
图2

电桥图2

网友:
图3

电桥图3

网友(2008-09-15):
现在的阻抗四端测试不是开尔文模式

现在的阻抗四端测试一般是用Z=Ux/Ix(向量计算)
Ix:被测电流电流(两端),Ux:负载两端电压(两端),共计四线。
精度和采样精度和测试模式相关。主要是电压采样点的位置,分布参数的处理。

网友(2009-03-25):
开尔文布线??

网友:
双背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