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ULINK建模如何实现Z的0.5次幂?

楼主(2008-06-10):
SIMULINK建模如何实现Z的0.5次幂??

网友(2008-11-05):
在math function模块里找。

网友:
z变换有小数指数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在SIMULINK里面好像找不到

网友(2015-03-05):
z^(-0.5)这个在simulink里在哪?

网友(2015-07-02):
我也在找这个,顶一个

网友:
是不是可以去把Z^0.5次幂转换成Z^0或者Z^1啊,它等于前半个周期或者下半个周期啊,非得z^0.5么,SIMULINK好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