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DC,几个问题

楼主(2008-06-10):
毕业设计是搞DC,初次学习,有三个问题。
我要综合的对象是一个研究生写的RS编码解码系统,很复杂(对于我而言),而且他是在Quartus II下编写,调用了Quartus II的ram模块,于是有三个问题:

1.因为是调用Quartus II的ram模块,DC无法对ram的部分进行综合,出来的结果自然就不是最正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我的导师说用ram compiler,而网上说似乎又有对应ram的库文件。

2.我尝试综合出来的结果time slack大得惊人,编码部分的data arrival time大约20ns,解码部分就达到500多ns。我用的库文件是class.db,WCCOM,没有设置任何输入输出延时。导师说可能是库文件太旧了(1997),而我也尝试一个4位两级的加法器去综合,也有10ns。所以我也怀疑可能是库文件太旧,大家说是不是?还是说有其它影响time slack的因素而我没有注意到?

3.另外我想知道DC定义的time slack是指从输入到输出时间最长的路径的延时吗?正如前面所说,我设计了一个两级流水线的加法器,按我的理解time slack只需要是这两级中延时最长的一级即可。但report_timing的路径显示它是从输入算到输出,这让我很难理解了,是怎么一回事?
初学者,比较多问题,希望各位能不吝指导,谢谢!

网友:
1ram compiler是工艺库给的,但你用class 库当然就没有,你可以自己用VHDL写RAM,让DC用标准单元综合出来

3你编码风格不好,流水线间没有用寄存器保存中间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