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是否可以减小时钟jitter ?

楼主(2008-06-10):
如果一个时钟经过一个时钟器件(buffer+PLL),这个器件的时钟输出相对时钟输入是否可以减小一些jitter ?

有实际项目,和芯片制作的哥们给些建议。

简单的说就是同一指标RMS值,输入是10ps,而经过PLL输入变成5ps了。

网友:
一般PLL对输入时钟jitter的传递函数表现为高通特性,即PLL能trace低频jitter.
如果jitter的频率小于PLL的3dB带宽,则PLL能有效降低输出的jitter.
对于buffer+PLL,一般应该是用在时钟分配系统,输入时钟的jitter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时钟电路电源引起的低频PJ,PLL对此类jitter有一定的去处功能。

楼主:
多谢SIPIEMC的朋友。

你是做芯片的,对这方面有一些培训文档吗?

网友:
看看PCI-E、XAUI或其他高速串行标准吧,都有讲道

楼主(2008-07-13):
多谢,我主要在时钟方案上,其实就是DPLL+APLL的方案,主要是在选择上没找到合适的集成芯片,都是独立才能保证精度,自己担心APLL用器件做参数不好调!

网友(2010-04-17):
一般带PLL的时钟驱动器会增大jitter,如果输出时钟还要经过倍频,就不要用PLL了,直接用buffer。

网友(2011-10-19):
来学写了

网友:
pll直会增加吧,除非时钟的jitter都是高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