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手求教:程序中加入断点的问题

楼主(2008-06-10):
程序中加入断点是否会对程序的执行时间的测量带来误差。另外我对单步执行(step into)一直不是很懂,是不是只有设置了断点才可以单步执行程序,因为我的ccs里的F8只有在设了断点时才有效

网友(2008-08-17):
任何仿真器操作都影响执行时间的测量。单步执行与断点无关,一般在子程序,或汇编程序有效。如果包含子程序调用,单步会跳过子程序执行,不宜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