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后端都做些是什么工作啊?

楼主(2008-06-10):
数字后端都做些是什么工作啊?

网友:
我也有点模糊
呵呵!

网友:
数字后端一般是进行版图实现,是联系设计和工艺的重要的环节

网友:
Placement, CTS (clock tree synthesis), routing, RC extraction, LVS, DRC fix and chip integration, then TO

网友:
RTL->GDS 全部。

主要是和eda tools 打交道。

网友:
首先导入相关文件进行布局,包括Macro,PAD等,然后布单元模块,电源线,这就是初步布局了。根据现有布局做时钟分析并植入时钟树,其原因是由于布线不均衡引起模块对时钟的带载能力不同,会造成时钟分布不均衡,植入时钟树就是插入Buffer,均衡带载能力,一般几次时钟优化后,可进行Fire&Ice,抽取RC,然后是功耗分析,和LVS,DRC,其间都要进行时钟收敛,避免再次发散,并进行优化。最后都没问题,可以Tape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