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三极管接法问题

楼主(2008-06-10):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图三极管接法是正确的吗?我的数码管用的是共阳,感觉三极管这样接不太对,三极管导通应该是P2口输出1,但这样射极输出不是低电平吗?这样能选择相应的数码管吗?请大家给看看,谢谢

网友:
电路没问题。
不过有点性能不好:
1. 建议在5V到三极管的集电极上增加限流电阻,否则电压会被数码管钳制。
2. 4.7K的基极电太大了,因为电路需要动态显示,电流肯定要设计的大一点,才能满足电流的要求。

所以,如果要改进的话,可以使用PNP的三极端形式,这样亮度比较好。

网友:
电路从计算角度将没有原理性问题

但是似乎有些东西没考虑,2楼已经介绍

网友:
换成PNP型吧!

网友:
这时应该用PNP的比较好一些,NPN的会有BE结之间固定压降的问题。这样B级必须达到一定的电压才行, 对驱动相关太大,

网友(2008-07-18):
比较高深!!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的电路图啊

怎么回事啊。我看不到你的电路图

网友:
明白了

是不是我的积分太低了??

网友:
LED上没有限流电阻,可能烧坏LED的

网友:
有学问啊!

网友(2008-08-18):
1. 高端驱动的话,改用PNP管比较好
2. 最好加上限流电阻,保证产品亮度的一致性

网友(2015-11-23):
电路图中三极管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