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C design and FPGA design

楼主(2008-06-11):
Hi 大家好:
  最近在將一些原本在ASIC上的電路轉到FPGA,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原本在ASIC上可以跑很快的電路,原封不動直接用FPGA的軟體來處理,它回報執行速度很低,只有ASIC的1/4,有人可以說明有甚麼是ASIC與FPGA之間要注意的事項,或是是否有書在說明如何在兩者之間做轉換。
謝謝。

网友:
这个当然很正常了啊!!

网友: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FPGA的逻辑单元是给定的

网友:
Up Crazily!
不同器件的结构是不同的,同样的代码在ASIC中实现能得到最优的效果,但在FPGA则不一定。对FPGA设计来说,有必要深入了解其结构,以针对目标器件设计出更优的代码。

网友:
FPGA底层实现的结构和ASIC是不同的
现在一般的ASIC都是半定制,基于标准单元库的
就是说你设计出来的逻辑们它就是逻辑们搭的(与门就是与门,或门就是或门)

但是FPGA的实现是通过里面的固核和LUT来实现的
LUT实现逻辑是通过查招表
所以自然FPGA的电路要慢些
同时FPGA的LUT单元已经固定
布线不像ASIC那么灵活,也会导致变慢

一般同等工艺下FPGA确实比ASIC慢得多

去年我们做的那块芯片用的.18的工艺
FPGA验证的那块FPGA是.09的工艺...
速度才在一个层次^_^

网友:
应该是结构不同的原因吧

网友:
ASIC一般更快!

网友:
很正常啊

网友:
内部结构不同导致。

网友:
正常的,可以考虑用高端的FPGA做验证

楼主:
謝謝回答。看來從ASIC轉到FPGA問題很多。麻煩。

网友(2009-10-22):
两个结构有本质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