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6-11):
哪位大虾告诉我OTA是什么意思

网友:
OPAperational transconductance amplifier

运算跨导放大器

网友:
跨导运算放大器,

网友:
简而言之,一般所谓的OP(Operational amplifier)要求output impedance要小,也就是输出级要接Buffer,
而OTA(Operational transconductance amplifier)就是输出级没有接Buffer。

网友:
3

那就是输出阻抗比较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问OTA和typical op在用处方面有什么区别呢

做ADC时好像用的都是全差分的OTA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问OTA和typical op在用处方面有什么区别呢

OTA 的输出电阻比较高的,不能用来驱动比较小的电阻,一般只用来驱动容性负载,而OP是用OTA+Buffer,因此可以直接驱动小阻值的电阻.

网友:
OTA以电流的形式输出

网友:
同意上楼说法,我是这样认为的。
跨导就是G=Iout/Vin
所以应该就是以电压作为输入,以电流作为输出。
那么电流输出就相当于电流源一样,而电流源的阻抗是很大的,所以OTA的输出阻抗就很大了,从而不适合驱动小的阻性负载。

网友:
operational amplifier就是说它可以把输出看成一个电流源(高输出阻抗)
而一般的op的输出阻抗都比较小,可以接小阻抗负载

网友(2014-12-30):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operational amplifier是不是笔误写错了啊 不是说OTA的输出阻抗高的吗?

网友:
OTA has higher output impedence than OP,so it can't apply to small impendence load because of load effect.

网友(2016-03-03):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果要对ota进行仿真该如何仿,是否是输出端通过一个1欧姆的小电阻来得到电流后再除以输入的差分电压来进行GM仿真

网友(2019-04-30):
解释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