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的突发读取模式

楼主(2008-06-12):
请问各位大侠,我先做要做一个100MHz的数据采集的课题,采集来的数据不用做任何处理就通过ISA总线传输到上位机,先采用两片258M的sdram乒乓存储采集来的数据,请问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突发传输模式??
还有哪位大侠做过这方面的话能否给个例程参考一下!我的邮箱是hunansunjianjun@163.com
先谢谢啦!!

楼主:
大侠在哪?出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不太明确,比如SDRAM的时钟是多少呢?
从我以前和ISA总线打交道来看,它的传输速度极其慢,声明一下我是从PC104测试的,一个读信号脉冲维持2.5us,转换为速度只有几百K,这还只是一个读的脉冲,至于其它的控制比如握手之类还未算上。而SDRAM的速度都是100M左右(因为楼主没有具体说,我就猜测一下),其中差的数量级很大。所以我觉得不必要采用burst传输的。
另外,我觉得楼主既然采用ISA总线,速度要求肯定不高了,也许连SDRAM都可以换思路了,比如,是否需要乒乓操作之类,呵呵,猜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不太明确,比如SDRAM的时钟是多少呢?
从我以前和ISA总线打交道来看,它的传输速度极其慢,声明一下我是从PC104测试的,一个读信号脉冲维持2.5us,转换为速度只有几百K,这还只是一个读的脉冲,至于其它的 ...

我现在就是用的PC104总线,前端AD采样速率是100M ,我的思路是采用两片256MSDRAM,当第一块SDRAM存贮满了后 存第二块,这时开始从第一块SDRAM总读去采集来的数据并通过PC104接口往上位机送。由于PC104的速率很低因此会丢失很多数据,但这是再要求范围内的,现在能往SDRAM中写一个数并能读出,但对SDRAM完全操作还有很大困难,大侠能够给我个例程参考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我想如何设计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1. 一次从AD处连续取多少数据?
2. 在SDRAM刷新期间,AD处的数目如何暂存?

至于具体设计参考,可以到opencores.org上找一个。

网友:
还是不太清楚,楼主既然自己都说由于PC104的数据速率很低,会丢失很多数据,这是否和采用SDRAM的初衷违背?既然采用SDRAM,就是为了暂存数据以免取数据和存数据的速率不匹配而导致数据丢失吧?难道某块SDRAM的很多数据都舍弃而去读另外一块。
另外,最好把整个数据采集各个部分的框图关系贴出来,PC104有哪些接口?SDRAM又在哪儿?AD又在什么位置呢,AD的数据采集是哪个部分去控制?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哪儿。另外,涉及到SDRAM的读取问题和存储的时序问题已经很麻烦了,而这个控制器又在哪部分呢?
我以前用PC104的采集卡都是同时带有AD和数字IO的,所以没有楼主这样麻烦吧。

网友(2009-04-21):
sdram的读写你只用实现几个必须的功能就可以了,初始化后,读写之外加个刷新、预充电、就可以了,是否使用burst操作无关紧要,即使burstlength=1,也可以做的与burstlength=fullpage读写的速度一样快。
你的系统是实时系统吗,是实时系统的话,采集的数据过多即使放到sdram有什么用,难道是要缓存下然后下采样变频加一些处理?如果不是实时系统的话,采集一堆数据后慢慢处理是可以把数据都发到pc的。不管怎么样,sdram你都得充分发挥它的优势,不管用不用burst,速度都得快。
个人看法,欢迎指正!

网友(2010-02-01):
好东西,先收下了,谢了!

网友:
我是新手,略懂点SDRAM控制。听楼主说似乎只是用SDRAM 存下数据再输出。你需要开始初始化下ddr,然后设计个简单的DDR控制器(网上有很多),包括简单的读、写、充电、刷新等操作来控制DDR.
不过若楼主没看过DDR协议,只是低速暂存下数据建议用个RAM就好了。

网友:
用总比不用好吧?
不用burst,SDRAM的效率也忒差了。

网友(2012-09-11):
兄弟,SDRAM难道还能不通过burst来传么?比如SDRAM DDR3你是必须burst长度是8或是4(4的时候时间跟8一样长),你传一个,也是要留出这么长的时间的。
还有,你既然速度要求不高,那就弄个SRAM吧,控制起来还方便,不知道成本咋样

网友:
SDR SDRAM可以单个传。DDR/DDR2/DDR3由于采用了MUX架构,才有最低2/4/8的Burst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老兄知道啊,那现在哪里还用SDR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