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信号产生电路问题!急!

楼主(2008-06-12):
小弟听说PLL+压控振荡器的方法可以实现输出信号频率的动态可调,而且精

度很高,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手有相关资料可以推荐一下啊?!

本人菜鸟一只,还望各位多多帮忙!先谢过了

网友A:
!

这个是网络产品中的,关于时钟同步的设计,你可以看看IDT,Zarlink,或是semtech的PLL产品。

如果想省钱,可以用CPLD+VCXO的方法实现,CPLD写一个PLL锁相的小程序+外部同步时钟的输入。多了,就不方便说了。

感谢你对论坛的积极投入!!

网友B:
实际上,如果不是太懂而又想做这种电路,最好是找一块IC,按datasheet中的说明去做,一般能搞定。
一边实验一边学习,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网络产品中的,关于时钟同步的设计,你可以看看IDT,Zarlink,或是semtech的PLL产品。

如果想省钱,可以用CPLD+VCXO的方法实现,CPLD写一个PLL锁相的小程序+外部同步时钟的输入。多了,就不方便说了。

感 ...

多谢版主指点,小弟在此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如果不是太懂而又想做这种电路,最好是找一块IC,按datasheet中的说明去做,一般能搞定。
一边实验一边学习,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其实本人还是想自己搭一个这样的电路,相信这样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吧,呵呵。

很感谢你的指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