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812为什么被锁

楼主(2008-06-12):
急求救,为什么我的2812被锁,都不明不白的,换了片子情况一样的。检查电路图没什么大的问题呀。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如下图
感激涕零!

楼主:
找到罪魁祸首了,是复位芯片的问题,复位芯片接了看门狗,可能是烧写FLASH的时候,电压波动导致的复位,被锁的。
不过还是谢谢捧场的同志们!

网友:
我没有接看门狗,芯片也锁定了

楼主:
那楼上的你是什么问题 解决没,说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2012-04-19):
仿真器不稳定也可能。仿真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被锁,不能够仿真,有时候直接“unlock”就能够解开,有的时候就悲剧了,解不开。烧flash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我就被锁了2片了,悲剧啊。。。
会不会是电路设计有bu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