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结构的版图是什么器件

楼主(2008-06-12):
这是采用BiCMOS工艺的一颗芯片的照片,图中所示的电路应该是一个三极管,他们的端口连接关系如图所示,并分别命名为:X,Y,Z
现在请问一下大家这个是PNP还是NPN,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呢?这三个端口分别代表什么呢?

网友:
如果翻番gary的书,英文版,456页,你也许会找到答案

网友:
纵向器件
NPN 和PNP这个分不清楚

网友:
二楼的真强~~

网友:
有染色的图就能区分NPN、PNP

网友A:
X应该是集电极,Y是发射极,Z是基极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
这个版图我从拓扑结构上分析出来应该是NPN管,对应的端口大家都分析得没错。

而且应该是纵向的NPN管,因为在P-Well中不能做横向的NPN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2008-07-25):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
这个版图我从拓扑结构上分析出来应该是NPN管,对应的端口大家都分析得没错。

而且应该是纵向的NPN管,因为在P-Well中不能做横向的NPN

我怎么觉得正好相反,P-well中为什么不能做横向NPN?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应该是集电极,Y是发射极,Z是基极吧!

如果画出cross-section的话,X为C的概率太低了吧
如果X是C,则必然是lateral device,那么有个疑问就是有效基区实在太少了,而且不平衡
Grey的书里的模型中,BJT current mirror 的特征是所有的C是环绕着E的,确保有效基区宽度一致并且成比例

个人感觉是vertical device,从面积的角度看X更象E,从对称性角度看,则Y更象E。如果有染色照片以及周围其他确定的器件照片会比较容易判断些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横向的PNP管,在中间的那一排是发射极,两面的集电极把发射极包围起来,起到一个很好的收集集电极电流的作用,最下面的那个应该是基极

网友:
如果不是双阱工艺的话,只能是PNP管了,呵呵。
因为在p衬上,而且射极只能接最低电位。

网友:
在bi-cmos工艺里见过这种发射极很小的横向pnp管

网友(2008-09-12):
是什么工艺啊?双阱的吗?我感觉像是纵向的管子,具体的N, P 可以从染色层看出来的.

网友:
一般来说在Bicmos工艺中,可能做纵向npn管和横向pnp管
光从图形上看是都有可能的,但是既然做了解剖,肯定会分析电路的结构与功能
一般电源地先进行区分
电源地区分后,p型器件和n型器件就可以区分了,这样看到具体的器件就可以确定n/p型了

网友B:
肯定是纵向器件,如果横向的,那么X应该将Y包围起来,要不然电流会从没有围的两边漏掉
假设是NPN,那么X:b,Y:e,Z: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纵向器件,如果横向的,那么X应该将Y包围起来,要不然电流会从没有围的两边漏掉
假设是NPN,那么X:b,Y:e,Z:c

怎么能肯定是纵向器件呢?
横向器件也未必需要collector将emitter包围起来!不包围只是引起发射极各边的电流密度不同而已!电流会流到哪里去?不会漏掉,因为即使包围,但井作为基区,下面也是通的。
偶反而觉得横向的可能更大!
因为这几个开孔区域的间距时相同的,如果是纵向的话,X是base,Z是collector,但是考虑到X为P+,到p-base有最小距离,同时Z为N+到p-base也需要最小距离,所以Z到X距离要增大!但是现在都是等距。

网友:
楼上高见

网友(2008-11-03):
题目是越来越难哦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根据21楼的观点,间距应该是一样,那么,我不认为是横向器件。横向器件的间距,不可能一样

我认为是纵向PNP。因为楼主说是PWELL,那么集电极应该是P。

X是发射极,面积较大
Y是基极,面积小,个数少,在发射极中间,数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