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FPGA开发平台硬件设计驱动程序

楼主(2008-06-12):
PCI FPGA开发平台硬件设计驱动程序

网友(2009-03-17):
特价出售功能强大DSP6713+FPGA+USB2.0通信信号处理开发板(型号GN0104)

特价出售功能强大DSP6713+FPGA+USB2.0通信信号处理开发板(型号GN0104

硬件资源配置
板上资源:
    采用TI公司的高速浮点型处理器TMS320C6713B
主频200MHz300/225MHz可选配,分别达1600/2400/1800 MIPS,具有强大的通用信号处理能力;

ALTERA
CycloneII
EP2C70F672C8
芯片,门数资源非常丰富,可满足目前绝大多数的信号处理硬件编程和控制能力;

ALTERA
MAXII EPM570T144
芯片,可用于板上DSPFPGA程序代码在线升级;

1
片×64Mb
16
位总线FLASH芯片,用于存储DSP运行代码和大量用户非易失性数据;

1
片×128Mb
32
位总线SDRAM,扩展DSP外部存储器资源;

1
片×64/128/256kb EEPROM,用于存储用户非易失性数据;

2
片×2/4/8Mb
16
位总线SRAM,扩展FPGA外部存储器资源,可做为数据采集乒乓存储使用;

1
个实时时钟模块(RTC),保存实时时间信息,掉电不丢失;

6
个用户指示灯;

1
个用户多功能指示彩灯;

1
个系统复位按键;

1
个配置拨码开关;
接口类型:

1
FPGA AS接口;

1
FPGA JTAG接口;

1
CPLD JTAG接口;

1
DSP JTAG接口;

2
RS232串行口;

1
USB2.0接口,接口芯片为CypressCY7C68013,支持480Mbits高速传输;

2
60pin FPGA IO扩展接口,分别具有48/52IO口,方便用户扩展接口;

1
60pin 电源和时钟扩展接口,方便用户在板上扩展板卡。

注:USB2.0接口相对独立,用户如果不需要此接口,则可闲置不需要去对它编程。
附:
1)配套开发DVD光盘3张(仅限于学习使用),内容有:

QuartusII 7.2
安装光盘;

CCS3.1
安装光盘;

EZ-USB
开发工具包,方便USB2.0开发;

Visual Stdio6.0 + Win2kddk/Winxpddk + DriverStudio2.7
,用于开发USB驱动和PC界面程序;

TMS320C6713B
测试代码,包括FLASH烧写代码,SDRAM配置和读写代码,访问FPGA读写测试代码,内部PLL初始化和配置代码,EDMA测试代码,外部中断测试代码,内部TIMER配置和测试代码,以及闪灯事例等。

FPGA
测试代码,包括与TMS320C6713B配套的测试代码,如中断产生,提供EDMA外部数据源,闪灯事例接口定义等,另外包括串口2048bytes缓冲收发代码,访问USB接口等。

USB
测试代码,包括PC机读写数据界面程序代码,配套的USB驱动,USB bulk传输固件代码等。
25V/5A电源模块一个
3RS232串口线两条
4USB2.0接口线一条
5TDS510 US2.0 JTAG防真器一个(需另加420元)

价格表:
原价:¥ 4200

特价:¥ 3480
-
购买一块开发板

特价:¥ 3380
-
购买2块开发板

特价:¥ 3180
-
购买5块开发板

特价:¥ 2880
-
购买12块开发板

时限要求:
一周以内累计购2块开发板即可按¥ 3380付款,比如您在1020号购买了一块板开发板,按¥ 3480价格付款,在1027号以内购买了第二块,则除了第二块板子按¥ 3380付款之外,我们另外退还给您100元做为第一块开发板的差价,以此类推,在20天以内累计购买5块开发板,我们按¥ 3180给您优惠价格,在40天以内累计购买12块开发板,我们按¥ 2880给您优惠价格。

我们提供给您开发解决方案
开发板适合开发案例:
1    卫星导航通信开发设计(如做为GPSGLONASSGalileoBD等导航接收机开发验证基带处理平台)-提供相应的射频板(插板型式)
2    扩频通信系统方案验证-(您只需再做一块成本低廉的射频小板与开发板对接即可,我们也可以跟据您的需求定制射频板)
3    卫星导航数据采集器,如GPS中频数据采集,利用USB2.0高速数据传输至PC机上,具体请联系我们,我们免费提供部分相关开发代码。
4    可做为功能强大的通用信号处理开发验证板使用,功能强大主要体现在板上应用TI高速浮点信号处理器TMS320C6713BAlteraCycloneII EP2C70F672C8USB2.0高速数据传输接口和丰富的存储器资源,板上的资源可以满足现在绝大多数的信号处理能力和通讯能力。
5    想从单片机,CPLD时代过渡到DSPFPGA时代的朋友,通过这块开发板来做为您过渡的一个平台,您可以在这上面学到很多您想学的东西,给自已一次机会,您的人生道路可能从此改变!
针对您的使用,如果我们上述没有涉及到的,欢迎您跟我们联系,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来帮助您,减少您不必要的时间和资源的浪费,加快您的开发进度。
另外:
乘接DSPFPGA方面信号处理与分析,数据采集与分析,卫星导航相关项目开发 - 北京
本团队2007年成立于北京市,多名成员均毕业于国内名校,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具有多年的项目开发经验,熟悉业界最新技术发展动态,主要从事以下方面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1.
高速信号采集与分析,实时信号处理,智能化仪器仪表.

2. DSP
系统开发.熟练开发TI公司C2000(如2812),C5000(如540254165502等),C6000(如67136416等)系列DSP,熟悉Altera公司的CPLDFPGA系列,cyclone一代的ep1c6,ep1c12,ep1c20 等,CyloneIIEP2C5EP2C8EP2C35EP2C70等,CycloneIIIEP3C5EP3C25等,StratixIIEP2S30EP2S60等。

3.
具有GPS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开发经验(利用DSPFPGA等通用编程芯片实现)

4.
具有USB2.0开发经验,

5.
具有丰富的FPGA开发经验,可在系统级方案上,实现各种通信与信号处理算法
现承接信号采集与处理板卡、数控设备、通信与信号处理板卡,信号传感器产品等领域的电路开发设计制作,只要您提出对项目产品的功能要求、技术参数、加工要求,我们会协助您达到目标.
6.具有丰富的界面软件开发经验,

基于DSPFPGAUSB2.0开发板GPS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开发

系统解决方案原理框图
    基带信号处理单元由一片AlteraFPGA
EP2C70F672C8
完成,环路跟踪与定位解算单元由一片TIDSP TMS320C6713-200完成,
DSPFPGA两者配合共同完成导航接收机的基带信号处理、环路跟踪、定位解算和授时等功能。其中FPGA中的基带信号处理主要
包括载波NCO产生、码NCO产生、复数字下变频、本地GPS扩频码产生、相关器、时基信号产生、观测数据测量、GPS帧同步信号
产生和帧数据解调等,另外FPGA完成两路串口收发、射频频综接口配置、FPGADSP总线接口通讯等功能,DSP把高速实时的接
收机中间数据通过USB2.0发送到主机上,完成监测作用。

DSP
主要完成GPS可见星的预测,多谱勒预测,GPS各通道的初始化,各通道超前、即时和滞后相关值的读取和存储,载波跟踪
环和码跟踪环的环路控制,TIC时刻观测数据的读取,载波相位辅助伪距平滑处理,跟踪多谱勒kalman滤波处理,GPS帧数据的读取
和导航电文解析、卫星星历和历书的实时存储,GPS定位解算和速度求解、GPS授时,串口协议的组帧和解帧,USB2.0实时数据发
送等功能。
   基带处理部分由上面的DSPFPGAUSB2.0开发板实现,另外射频接收部分由另外一块射频小板完成,它插在基带开发板的两
60PIN插座上,结构非常紧凑。如下图所示

完整的射频板嵌入基带板实现GPS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接收机硬件实现如下图所示

在主机上监测界面如下图所示

用不到5000元的硬件成本开发和验证了GPS卫星导航系统接收机,其中基带信号处理板价格为(3480元),
射频板为(1200元),我想对于搞卫星导航和相关扩频通信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会有很大帮助的。

联系方式:        刘工  15010306710
Email
SPL_20080916@126.com

QQ
939005463

北京思博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caspl.cn

网友(2010-01-11):
又是广告,无语了

网友(2010-03-03):
谢谢分享,下来试试好用否

网友(2010-11-30):
哎,到处都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