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FFT 分析

楼主(2008-06-12):
请问怎么给ADC做FFT分析?
用hspice仿真出来的数字信号可以直接做FFT分析得到SNR吗?
一定需要通过更高阶的DAC把ADC的输出数字信号转化为模拟信号后才能做FFT分析吗?
希望高手指点。
我的邮箱地址是:liuyj610@163.com

楼主:
期待高手的指点!

网友:
不需要,fft实际上是一种dft,处理的数据本来就是数字信号。

网友:
我觉得可以直接做。

网友:
需要先转换为模拟信号
fft即是快速付利叶变换,它处理的数据是离散信号,即数字信号,而不能直接对二进制进行处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请问douya:我用matlab对adc做behavior simulation之后,应该怎么把输出的二进制信号转化为离散的数字信号?

网友:
请问做了dft之后,如何从频谱确定它的SNDR和位数?

楼主:
位数可以算吧。N=(SNR-1.76)/6.02
上楼的兄弟,你知道怎么计算FFT?怎么把2进制的数字信号转化为模拟信号啊?是用一个更高阶的DAC吗?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啊
希望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spice里有fft命令,不过一般回将数据倒到matlab 里处理;就是数字到模拟转换,然后fft而已

楼主:
对了
Analog123,你好。你能告诉我怎么把数字信号转化为适合做FFT分析的模拟信号吗?
先谢谢了

网友(2008-08-04):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请问douya:我用matlab对adc做behavior simulation之后,应该怎么把输出的二进制信号转化为离散的数字信号?

根据二进制与十进制的关系进行转换。
例如可将二进制看作无符号二进制进行转换(eg 1100可转换为1*(2*2*2)+1*(2*2)+0*(2)+0*1=12
也可将其看作有符号二进制进行转换

网友:
ADC仿真出来的数字信号需要把它们加起来转化成一个模拟信号,这个模拟信号可以想象成输出的正弦信号被采样后的信号。
转化这一步你可以在你的ADC后加一个理想DAC,不过更为简单的做法是,如果你用Matlab处理的话,直接在你的程序里加上
一句转换的语句。

楼主:
thanks all of you, you help me a lot

网友(2008-12-04):
直接把二进制转化为十进制的数 再用matlab 读取作fft 分析即可

quote]原帖由 darry 于 2008-6-14 13:21 发表
对了
Analog123,你好。你能告诉我怎么把数字信号转化为适合做FFT分析的模拟信号吗?
先谢谢了

网友(2009-04-06):
建议楼主查查版类的讨论,这方面的讨论还是蛮多的,应该你要问的问题前边都有人问过了

网友(2010-03-01):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啊。。。

网友(2014-08-20):
我有一堆数据,怎么提取幅值,各个谐波幅值,来画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