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DC gain 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08-06-13):
运放的DC gain 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增益会随着频率的升高而下降。
dc gain指的就是低频增益

网友(2010-12-10):
w=0时候的增益

网友:
直流的增益

网友:
直流增益,应该是频率比较低时的增益吧

网友:
直流的增益  或者說是低頻的增益  為什麼可以說是低頻的增益呢
因為在低頻時  內部的電容阻抗很大  因此還是可以以直流的增益來看。

應該是這樣吧!!!

网友:
按个人理解,应该说3db以前增益都可以算吧.
好像差别都不太大.

网友:
运放主极点之前的增益

网友(2012-04-23):
dc gain 要怎么仿哦?

网友(2016-06-21):
顶贴赚积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仿ac增益曲线,然后看低频下的增益就是dc gain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