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ipelined adc需要专门的采保电路

楼主(2008-06-13):
pipelined adc中,一般信号先经过专门的采保电路,才进入第一级流水级进行转换。

但mdac也含有采样保持的功能,为什么信号不直接进行转换,而先经过前面的采保电路呢?

网友(2008-07-26):
因为转换需要一个稳定的信号,所以要保持。

网友(2008-11-15):
没有SH也可以,只不过对第一个MDAC要求高

网友:
最先是要经过抗混叠滤波,然后才是采保

网友:
可以减小时钟抖动和偏移对ADC精度的影响

网友:
采保提供一个稳定的信号给后续处理?

网友:
S/H电路就是所有的ADC都必须有的一个环节塞,,

网友:
速度+时序匹配问题

MDAC与SubADC的速度与匹配

网友:
MADC里面有很多逻辑电路来控制开关,这样的话,开关开通关断的时间就不一样(不同的逻辑的门延时不一样),也就是会有clock的偏差。这对于高速的输入信号,对clock的偏移(jitter)要求很高,否则会有中文说法叫孔径效应的产生。采样保持电路只有一个开关上的时钟,没有孔径效应(如果时钟电路本身没有jitter)。

网友:
shouyile gao le hao jiu zhong yu ming bai le

网友:
引用 楼主:
pipelined adc中,一般信号先经过专门的采保电路,才进入第一级流水级进行转换。

但mdac也含有采样保持的功能,为什么信号不直接进行转换,而先经过前面的采保电路呢?

首先明确一点:采样保持并不是所有pipelined ADC都需要的

其次,有采样保持和没采样保持的区别主要是如果没有采样保持,那么MDAC1的比较器速度要求就很高,尤其是在欠采样的情况下。而且没有采样保持,比较器和MDAC之间会产生group delay

网友(2010-09-13):
其實是看application而定

网友:
如果您需要操作在Nyquist下
那麼S/H就必須存在
以確保採樣訊號的準確性

网友:
您可以參考一下
Maxim的Application Note

网友:
我当时做的时候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
现在为了做到良好的负载特性,也就是能接受信号时能有良好的负载匹配,在s/h前都做高速输入buffer,再接s/h,直接接s/h会有开关动作时输入阻抗的差异,这个可不是好事情,好像这种结构的,只要每级的s/h就ok,

网友:
对第一个MDAC要求高

网友:
是统一时间的作用

网友(2012-06-18):
这样可以提高ADC的线性度

网友:
採保電路可以提高進入ADC的類比訊號的線性度但是需要比較高的功耗
有些ADC設計是不需要採保電路還降低功耗

网友:
MDAC 和sub-ADC网络的失配,最后采样的结果会有失调。高速高精度的pipeline ADC也都不做SHA了,但是需要做一个input-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