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的问题

楼主(2008-06-13):
orcad 元件库中是不是没有DAC啊 ? 能不能添加元件呢?

网友(2008-07-17):
There should be some DAC components. But you can also edit your new one.

网友:
应该有的吧,可能你要装比较新的版本才可以。

网友:
你是要做仿真还是用来画PCB?如果是做pcb就自己建库吧

网友:
大部分生产厂家都会在网站上提供orcad的symbol的

网友:
好像有8位dac模型,没具体型号。

网友(2009-11-20):
jian ku mei mb

网友:
绝对有,如果没有你要求的,可以自己建,如果是做pcb就自己建库吧
如果是要做仿真,就不好办了

网友:
应该器件厂商会提供SYn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