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andgap 温度补偿问题

楼主(2008-06-13):
如何得到一个温度系数只有10ppm/度的bandgap,只要典型情况满足就可以。先谢谢了!

网友:
很多paper上都有啊

网友:
LZ要10ppm以下还是正好10ppm?

楼主:
好多paper上提到的在真正的工艺实现中好像很难得到10ppm一下的温度系数,有没有典型CMOS工艺可以实现的例子或者papaer帮忙推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補2次的 bandgap

网友(2010-09-27):
回复 楼主:

    我这儿有两篇,都有流片结果,第一篇来自JSSCC,结构很简单;第二篇来自半导体学报,英文版的,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希望对你有帮助~!

06-A 1.5-V 10-ppm2nd-order curvature-compensated CMOS bandgap reference with trimming.pdf (3.28 MB , 下载次数: 219 ) 08-A nearly 10ppm-北大-半导体学报.pdf (839.63 KB , 下载次数: 144 )

网友:
不trimming  很难,paper中保证不了yeild

网友:
我这儿有两篇

网友:
我这儿有两篇,

网友:
还有一个好东西啊,谢谢了!

网友:
蒙特卡洛分析

网友(2010-11-23):
回复 楼主:

    好

网友:
不trimming的话,很难!如果你从一堆的芯片中找一两个可能行。
量产的话只能trimming了

网友(2011-05-18):
仿真10ppm容易,流片出来是10ppm的难度大

网友:
简单温度补偿电路,在.18或.35里面,做得效果一般
复杂电路的话....就不知道了,没做过

网友:
use second order curvature correction and maybe trim resistor to get 10ppm

网友:
You can also try malcovati;s architecture.But be careful about offset in this architecture.Use high gain opamp in the BG.

网友(2012-02-16):
thanks for sharing! but I really wonder about second order compens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