阈值电压在哪看啦

楼主(2008-06-13):
我在用candence,它用的是台积电的库,一般用典型值tt,但是我怎样才能看到库里模型的阈值电压啊!
   哪位大哥知道啊,告诉一哈小弟,谢谢!!!

网友:
一般在.model的文件里可以看到吧

网友:
simulate dc ,then print model parameter

楼主:
re:  simulate dc ,then print model parameter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啊,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做tran分析,然后rusult->print->Transient Operation Point 然后点你要看的管子,在出来的结果里面就有Vth

网友:
打印直流工作点就有了

楼主:
非常感谢,我已经找到了

网友:
看直流工作点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21):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找到的?是print的吗?还是直接是MODLE里面找的?

网友(2012-11-27):
5楼正解。

网友:
最有效的就是用一个管子仿一下,你要的参数就都可以求到了。

网友(2013-04-15):
果然高手在民间啊 谢过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