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co spectre pnoise仿真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6-14):
最近跑的一个lc vco的spectre pnoise仿真,可是同样的条件pnoise会出现好几dB的差距,有高手能够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吗?

网友(2008-12-06):
PLL

PLL这个东东我也正在搞。就是仿真出来,不知道怎么分析。真是麻烦。

网友:
条件还是不同

1 噪声初始状态是随机的
2 分析步长应手动控制,自动步长可能导致每次仿真结果差异

网友:
兄台对这个步长选择有何心得呢

网友:
很奇怪,会不会是振荡幅度偏低的问题

网友:
和步长确实有点关系

CADENCE教材上有点说明 但是书放在办公室了 要的朋友短信我 我发给你

网友:
这说明的仿真可能没有收敛

设仿真的时候, 首先你的 estimated frequency 不能太低,比如你真正的工作频率是4G, 你给的这个频率最好在这个附近
最低不能低于1/4的工作频率

其次 你要设 TSTAB 来帮助收敛 TSATB的长度 10个周期就足够了

如果你用的是 HB ENGINE  你要给足够的 HARMS

网友(2009-03-07):
谢谢大家

刚刚始接触ORCAD 10.5,就搜到了这个网站,比较有针对性,特别是复旦博士的那篇文章,非常感谢!

网友:
帖子发错了

开了好几个主题,发错了,让大家误读了

网友(2010-04-18):
pll仿真中有很多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人愿意分享一些相关的经验。

网友(2011-06-21):
回复 楼主:

    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