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流传播速度和电子漂移速度的区别?

楼主(2008-06-14):
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电流传播速度和电子漂移速度的定义和区别,好像电流传播速度跟光速差不多,但电子漂移速度很小,不到0.1mm/s,怎么理解这两个速度?恳请解释,万分感谢!

网友:
回去翻翻半导体物理的书吧。

电场驱动电子运动产生电流,电流的传播速度就是电场的传播速度,电场是以光速传播的。
电子有静止质量(姑且这么说吧,该怎么称呼忘了),要达到光速是不可能的。
电子平均漂移速度可以用电场和平均加速时间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