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用MatLab画传递函数的幅频图

楼主(2008-06-15):
有两列数据,一列输入,另一列是对应的输出。现在要求系统的传递函数,作频谱分析。画出幅度-频率图。
这该怎么做啊?
看到MatLab有tf函数是用来求传递函数的,但是求出传递函数以后怎么画出幅-频图呢?

请DX们指教

网友:
用bode()函数,看help吧

楼主:
谢谢stonelong 兄, 我原来就用的bode 函数,画出伯德图,但是那个曲线和我预期的差太多了。

我的研究内容是这样的,对桥梁进行诊断,获得桥梁的固有频率。
方法为:
在桥梁上安装若干加速度传感器,S1,S2。。。。Sn,传感器之间都有比较长的间隔距离
然后获得这些传感器的时域响应,每个传感器有一列响应数据SA1,SA2。。。。SAn。
导师想让我这么处理,把整个桥梁系统看作一个整体(包括桥面,桥墩,桥上的行人,汽车,还有传感器),那么这个系统就有一些特性值(如系统固有频率)。
由于系统复杂,不可能通过物理分析写出传递函数,导师就让我把传感器看作输入、输出。
也就是说,由于传感器之间的间隔比较大,能量波从S1传递到S2, 需要一定的时间,从S2传到S3又需要时间,以此类推。那么,可以根据S1的数据,和S2的数据,把S1作为输入端,S2作为输出端,可以求出一个传递函数 H=SA2/SA1,然后对H进行频谱分析,就可以求出这个系统的固有频率。

整体思想就是这样。我已经用FFT求出了固有频率,是4赫兹,但是用bode图的时候,在10^0 rad/sec那里(也就是1rad/sec=1/2*pi Hz)有明显的分界线,和4Hz相去甚远。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附上一组数据
第一列数据是传感器S1,第二列是S2,
采样频率是200Hz。

有谁能帮着想想办法啊,谢谢了

楼主:
不能沉了,这个问题很急啊,请大家帮个忙吧

网友(2010-07-11):
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2011-05-01):
學習學習呀,好機會,哈哈哈哈

网友(2022-08-29):
所以最后楼主是怎么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