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6.3g求助-(vish-4101) No objects found matching '*'

楼主(2008-06-16):
正在学习Verilog语言,用xilinx的ISE6.2和Modelsim6.3g!
在用ISE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的时候,有这个提示:
(vish-4101) No objects found matching '*'

请教哪位能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注:在用xilinx的ISE6.2和Modelsim6.0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单独用modelsim仿真,别调用了

楼主:
谢谢!

谢谢!
目前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Two things may cause this problem:
1. you forgot to specify the top level module in the simulation, or use the wrong path. Just select the top level and try again.

2. it may be cause of the optimization somehow removes the name of the top level module. Find a file called "modelsim.ini" in the installation folder and change the line "VoptFlow = 1" to "VoptFlow = 0" to turn off the optimization option for simulation. It may slow down the flow a bit, but better than not working, isn't?

楼主:
谢谢evn

谢谢evn的解答!我尽快去验证!谢谢!

网友(2009-02-15):
先把modelsim.ini的属性改为可写,然后设置modelsim.ini 中的VoptFlow = 0,问题解决!!!!

网友:
问题解决就好啊!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就是那么搞定的

网友(2009-04-24):
为什么还是解决不了 我用的是modelsim se 6.4b

网友(2009-06-23):
我用的modelsim se plus 6.2b里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用设置modelsim.ini 中的VoptFlow = 0的方法不好用,我就用了下面的方法,没想到问题解决了。也许对别人有帮助,就写在这儿吧。
点击工具栏中的“simulate”按钮,或用菜单中的命令“simualte->start simulation”调出start smulation窗口,关键是把窗口中最下边optimization栏中的Enable optimization项目前的钩钩去掉,然后选择仿真的文件,点击OK,就一切正常了,能看到objects了。

网友(2010-01-16):
10# bettybetty7464

网友(2013-08-22):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照著你的方法去弄 我打開simulate 也看到你說打勾勾那個地方 但我勾選掉  卻不能按ok   請問該如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