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co仿真问题

楼主(2008-06-16):
一个vco对于同样的控制电压用specter仿真的振荡频率是48M左右,用hspice仿真的是100M左右。
请教这样仿真的差别是由什么造成的?
哪个更可信一些?

网友:
居然有这么大的差别!

楼主:
对,就是差别太大了所以不知道该相信哪个。

网友:
很难解释的,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算法完全不一样。从精度上讲HSPICE更高点

网友:
我相信Spectre

网友:
spectre的频率低可能是你的收敛条件选得不够,你可以选conservitive看看两者放着有何区别。如果还是差距这么大得话,建议相信spectre。

网友:
我怀疑是两个模拟的参数不同引起的. 可能是spectre模拟的step size 太大. 建议你用tran 模拟, step size 设置在1ns 以下, 以及用 conservative option.

网友:
我觉得不可能差这么多,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08-07-21):
Please use Spectre in USR5.

网友:
有个老师说过

不要先怀疑仿真工具,先怀疑自己

网友(2009-06-28):
差别太大了啊,问题可能是仿真工具设置和仿真模型。

网友:
比较两个simulator很容易, 看看tol是不是一样就好了. 或者设个maxstep. 一般不会有那么大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