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Cadence小技巧

楼主(2008-06-16):
要向老师做汇报了,要截图做PPT

高手们,谁知道怎么在Cadence中怎么隐藏各种参数,让电路图变得简洁呢?
如何使底色变成白色?
如何改变器件线条的颜色和粗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向老师做汇报了,要截图做PPT

高手们,谁知道怎么在Cadence中怎么隐藏各种参数,让电路图变得简洁呢?
如何使底色变成白色?
如何改变器件线条的颜色和粗细呢?

在Edit菜单中有一条,Component Display,可以选择显示哪些参数,都设为none就隐藏了。

在终端窗口中执行:

  1. echo "Opus.editorBackground: white" | xrdb -merge

再重新运行icfb,编辑窗口背景就变成白色了。

器件和连线等所有线条的颜色在display.drf中定义,精细不可整体改,只能把各个symbol的线条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Edit菜单中有一条,Component Display,可以选择显示哪些参数,都设为none就隐藏了。

...

背景是改好了,可是我试了几次,参数还是隐藏不了啊

网友:
re:

可以采用截屏工具,比cadence自己导出的图要好
在display选项里面选择把点去掉的选项

网友:
是的啊,我觉得就截图工具好了,蛮方便的
不过还是从二楼那里学到一招,谢谢

网友:
IC610在图像界面里都可以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景是改好了,可是我试了几次,参数还是隐藏不了啊

在Schematic窗口中选择菜单Edit/Component Display...
Select Label选parameter
再点一下schematic窗口中想去掉参数的器件
Parameter Labels组中的Apply To选library或cell或instance,自己试一下效果。
再下面会有几个cylce button,把它们的值都设成none
再Ok

网友:
又学到新招了

网友:
呵呵,学到了一点!!

网友B:
可是怎么改回去阿,
使用
   xrdb -remove "opus.editorBackground: white"
再用echo "opus.editorBackground :black" |xrdb -merge
但是不是白色的了背景也变成黑色的了,可是我的菜单好什么的都显示成红色的。不习惯。

quote]原帖由 acrofox 于 2008-6-16 19:51 发表

在Edit菜单中有一条,Component Display,可以选择显示哪些参数,都设为none就隐藏了。

在终端窗口中执行:echo "Opus.editorBackground: white" | xrdb -merge再重新运行icfb,编辑窗口背景就变成白色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怎么改回去阿,
使用
   xrdb -remove "opus.editorBackground: white"
再用echo "opus.editorBackground :black" |xrdb -merge
但是不是白色的了背景也变成黑色的了,可是我的菜单好什么的都显示成红色的。 ...

这条命令应该不会影响菜单的颜色,也不会把其它非编辑窗口的背景变色。
如果你确实有麻烦回不去,简单地注销用户再登录,就回到以前的状态了。

网友:
哦,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2011-06-01):
在CDF中设置也可以

网友:
可以在results中里面有个annotation的子菜单下的DC operating point,选择这个就可以消去!

网友(2012-06-07):
解了燃眉之急,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
Component Display里面有,想显示哪个就显示哪个

网友(2013-11-15):
AN ZHUANG SHU YAO DUO CHANG SHI JIAN?

网友:
ZHE JIAN WON JIAN DUI WO AN ZHUANG DE HEN NAN...

网友(2014-06-15):


网友(2016-06-01):
没有搞懂

网友:
试了一下,好像失败了。。。

网友(2018-06-22):
好像没消失呀

网友:
Component Display,可以选择显示哪些参数

网友(2019-06-04):
IC617里面找不到"Edit/Component Display"
但是可以用“View/Hide Instance Labels”隐藏元器件的参数

View/Hide Instance Labels

View/Hide Instance Labels

网友:
哇十年前的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