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DC-DC变换是功率变换或者说能量变换这句话?

楼主(2008-06-16):
如题,想请问各位如何理解DC-DC变换是功率变换或者说能量变换这句话?刚开始接触,一直不能理解.能否给小弟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你这样理解DC-DC在变换时可以保证输出电压恒定,而输出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因此它获取的能量是按自己需求来的。它所有需要的能量都是先从电流源除获取然后存储在储能元件中:电感和电容中。然后负载按需从储能元件中获取电流。

所以不考虑损耗的话,她的效率应该是100%

网友(2008-11-25):
主要看功率利用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