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在练HSPICE,新手,不知此句结尾处m=1,m代表什么,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2008-06-17):
mp11 v11 v11 vdd11 vdd11 pch l=1u w=20u m=1

网友:
multiplier的首字母,是倍数的意思,m乘以w即为管子的总宽

网友:
M: 多重MOSFET 模拟时的倍增因子,这个因子将对MOSFET 的
沟道宽度、二极管反向漏电、结覆盖电容和寄生电阻发生
影响,缺省值为1.0。

网友:
就当做M个管子并联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
缺省值为1  没标出也是1
取值为除0以外的自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