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对整个PLL系统做PSS和pnoise分析吗?

楼主(2008-06-17):
好像一般看PLL输出的频谱都是做FFT的结果?

网友:
re:

感觉很难,对PLL做整体PSS仿真很难收敛,我们都是仿很久后就出现错误了。

网友A:
一般都是单独作了以后再整体算的

楼主:
我的也是这样,当取的基频大点还可以收敛,当取小了跑很久都不收敛。

楼主:
单独算是用verilog-A 进行建模仿真吗?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单独作了以后再整体算的 [/quote
]

网友B:
仿真不收敛时,可以改一些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在不收敛情况下一般是改哪些设置呢?

引用 网友B:
仿真不收敛时,可以改一些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比较难,老是不收敛。

网友:
分开仿真,整体建模

网友:
pLL环路基本不可能做PSS,PNOISE

网友:
通常PLL只要各个模块满足要求就认为可以了,整个PLL仿真很耗费时间。

网友(2008-09-04):
整个环路建模

网友(2012-07-30):
回复 楼主:

    PLL可以仿真直接看到Spur,但是不能看到Pnoise,我才用的方法是仿小环,不是仿真整个PLL

网友(2012-11-07):
谁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2014-04-23):
PLL各模块的工作频率又不一致,不能进行PSS+PNOISE仿真环路的相噪,只能通过其他方法建模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