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cadence中功耗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8-06-17):
在cadence中计算功耗可以用计算器里的RMS或者AVERAGE进行计算,但我对电源处的电流波形进行两种方法的计算后得出的差别特别大,用RMS算有15uA, 而用AVERAGE只有1uA,不知道这计算器里到底是怎么个算法,我计算功耗究竟应该相信哪一个值,谢谢!

网友:
I used average last year

楼主:
how about this year?

网友A:
RMS为均方根值,AVERAGE为平均值,两个不一样。我觉得该用RMS。

引用 楼主:
在cadence中计算功耗可以用计算器里的RMS或者AVERAGE进行计算,但我对电源处的电流波形进行两种方法的计算后得出的差别特别大,用RMS算有15uA, 而用AVERAGE只有1uA,不知道这计算器里到底是怎么个算法,我计算功耗究 ...

网友:
楼上说得对,均方值和平均值计算上是不一样的

楼主:
恩,是这样的,但我怎么觉得应该正负抵消才对呢,因为如果电流流入电源的话,相当于这部分电流并不是电路所消耗的呢,反而是多出来的功耗,所以应该减掉?不知道我理解错没有

引用 网友A:
RMS为均方根值,AVERAGE为平均值,两个不一样。我觉得该用RMS。

网友B:
对恒压源来说,比如Vdd,就应该是V*I来表示功耗,那么应该用Average才对啊

但在计算某个器件,比如电阻上的功耗是,I^2*R,这就要用RMS了,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当然是RMS了,这样准确

网友C:
楼上有人分析过了,应该是average。
不能想当然。
其实永远正确的就是对v(t)*i(t)进行积分再除以时长(即求了p(t)=v(t)*i(t)的average值),对于恒压源,v(t)=VDC为常数,所以求出电流的平均值(average),即可知功耗平均值。对于电阻,v(t)和i(t)差一固定比率R,所以求出电流的RMS值就可以得出功耗的平均值(average),所以这种情况应该用RMS。对于其它情况,可能average和RMS都没有太大意义,而应该对功耗求aver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人分析过了,应该是average。
不能想当然。
其实永远正确的就是对v(t)*i(t)进行积分再除以时长(即求了p(t)=v(t)*i(t)的average值),对于恒压源,v(t)=VDC为常数,所以求出电流的平均值(average),即可知 ...

呵呵,分析得很透彻,终于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恒压源来说,比如Vdd,就应该是V*I来表示功耗,那么应该用Average才对啊

但在计算某个器件,比如电阻上的功耗是,I^2*R,这就要用RMS了,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恩,我觉得这样理解是正确的,看来应该用average了

网友(2009-11-16):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电源上应该用均值的

网友(2012-02-09):
回复 网友C:

正在困扰,说得很透彻,谢谢!

网友(2012-06-05):
回复 网友B:

    非常正确!

网友(2013-03-28):
学习  不断强化中

网友:
我也好疑惑

网友:
rms 靠谱一点

网友:
请问楼主,怎样计算功耗呀???

网友(2014-09-30):
哪位大神有没有具体的教程啊?求共享!

网友:
同样学习  需要大神指点!

网友:
谁的靠谱啊,我要测振荡器的功耗

网友(2014-12-22):
回复 网友C:

soga!

网友:
看完11楼的解答,有些感概。很多时候我们说基础最重要,大家总是不以为然,看完11楼再想想这句话,实在是很有道理,LZ这个问题如果从基础出发,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用average。根据功率定义:P=1/T  *∫i(t)u(t)dt。 u(t)作为定值时,可以拉出积分外。只是要注意一点,cadence 里的average function 是基于数学意义上的平均值。所以在求电流的average前,先进行abs function。有楼主提到rms更为准确,实际上根据rms定义,且只适用于纯电阻的情况。P=Irms^2*R=R  *∫i(t)^2dt。其功耗自然是用rms来求。

网友(2015-11-03):
回复 网友D:

    说的很对,这样的解释,但是要是电流和电压都在动的话,都不固定,该怎么计算功耗呢?

网友(2017-02-20):
应该用average值吧。电容电感有储存电荷的能力,由于电感电容的作用,电流有正有负,正的代表耗电,负的代表没耗掉的电量或者说电容电感上存的部分电量吐回来,但是真正的耗电应该是耗电部分减去吐回来的部分。rms值是不管正负取平方根都计入耗电部分,average值才是按需求算的。

网友:
上面说的是DC电源的情况,耗电可以用电流表示。如果是不是恒压源,电量就应该是 V*I对时间的积分,楼上有人提到!

网友(2017-06-20):
回复 网友D:

你这说的,到底是用哪个求?也没说清楚

网友(2018-08-27):
回复 网友C:

    说的对,支持

网友:
You should use average to calculate the power consumption of each block

网友E(2022-08-31):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用average。根据功率定义:P=1/T  *∫i(t)u(t)dt。 u(t)作为定值时,可以拉 ...

是不是直接对I用average,不需要先取abs再求average呢

网友(2024-01-04):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直接对I用average,不需要先取abs再求average呢

请问前辈要不要取abs呢

网友(2024-03-31):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人分析过了,应该是average。
不能想当然。
其实永远正确的就是对v(t)*i(t)进行积分再除以时长(即求 ...

我现在是想这个做的,因为我要求的是时钟电路的起振能量,看的是起振时间内电路消耗的能量,所以不用除以时长,但是光对v(t)*i(t)进行积分,我也不会处理,求指教

网友(2024-05-10):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人分析过了,应该是average。
不能想当然。
其实永远正确的就是对v(t)*i(t)进行积分再除以时长(即求 ...

有道理

网友(2024-07-31):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人分析过了,应该是average。
不能想当然。
其实永远正确的就是对v(t)*i(t)进行积分再除以时长(即求 ...

非常清楚!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