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cadence 仿真中功耗计算的问题

楼主(2008-06-17):
在cadence中计算功耗可以用计算器里的RMS或者AVERAGE进行计算,但我对电源处的电流波形进行两种方法的计算后得出的差别特别大,用RMS算有15uA, 而用AVERAGE只有1uA,不知道这计算器里到底是怎么个算法,我计算功耗究竟应该相信哪一个值,谢谢!

网友:
如果电流波形的有正有负,那么正负抵消,所以average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小很多,你可以先用abs取绝对值在average试试

楼主:
但我怎么觉得应该正负抵消才对呢,因为如果电流流入电源的话,相当于这部分电流并不是电路所消耗的呢,反而是多出来的功耗,所以应该减掉?

网友:
对你的电源而言,把负载看成一个电阻,那么无论电流流入还是流出电源,电阻上总有功耗,如果P=I^2/R,那么功耗只和电流的绝对值有关,和方向无关。另外,cadence中的电流方向只和它内部的定义有关,并不一定代表是流入还是流入电源。

网友:
如果计算功耗就看RMS值,

网友(2010-07-16):
呵呵  没用过这个

网友(2011-11-02):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2012-03-02):
学习了,回头试试!

网友(2014-05-22):
我也感觉是计算平均平均取绝对值下的平均电流比较靠谱。。。。学习了

网友(2017-08-20):
照这么说,对于vco的功耗来说,测电源的电流的平均值?而不是用rms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