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计数器输出方波上的毛刺现象

楼主(2008-06-17):
图所示的是计数器的输出信号,这个信号是用来控制一个mos管的开关。方波上的毛刺是怎么产生的,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上面的图片无法显示,重新传张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你的输出信号是不是从D触发器出来后,再经过一些组合逻辑电路,才来控制MOS管???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设计成信号直接从D触发器出来,不经过组合逻辑电路,就直接控制MOS管,这样就不会有毛刺了

网友(2009-12-02):
试试格雷码计数

网友(2017-05-14):
回复 网友A:

利用CMOS实现格雷码计数是先做成二进制再做成格雷码还是直接利用D触发器和一些逻辑组合构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