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CO问题

楼主(2008-06-17):
请教各位,pss仿VCO的 f-v 曲线和测试的结果差很多。主要是Kvco,仿出来的有60MHz/v ,而测的结果接近100MHz/v ,不清楚会是哪的问题。

另外,pss得到的频率是否很准确呢?pss是不是只分析稳态建立后的一个周期,如果是这样的话计算的频率会不会不准?
仿tran,数若干个周期取平均算的频率好像和pss结果差的不少。

请大家指教

网友:
仿真结果和实际测试结果相差很正常的,主要是电感要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