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CO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8-06-17):
本人用spectreRF的PSS和PNOISE仿VCO的phasenoise, 设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出现个问题,同样的电路和仿真环境,仿出来的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别,多达好几dB

不知道什么原因,是软件自己的问题吗?

网友:
一般不会是软件

网友:
你的设置是怎么样的?
一般要注意pnoise的max sideband数要大于7以上,否则PN值会偏小。还有vco的频率最好大致为pss的基波频率的倍数。

引用 楼主:
本人用spectreRF的PSS和PNOISE仿VCO的phasenoise, 设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出现个问题,同样的电路和仿真环境,仿出来的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别,多达好几dB

不知道什么原因,是软件自己的问题吗?

网友:
说详细点么, 和谁在比较?确定电路一样?工艺一样?仿真设置也一样?

网友(2011-03-21):
肯定是你那儿设置的不一样。
如果两次仿真的一切都一样我肯定结果会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