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请教:采用0.13umCMOS工艺,如何使DC-DC工作在5V的输入电压

楼主(2008-06-17):
要求:DC-DC系统采用普通0.13um CMOS工艺,要求可以工作在5V的输入电压下。
问题:普通0.13um CMOS工艺下,MOS管最高可承受的电压为3.6V,采取什么办法可以实现电源电压为5V的要求呢?

           特别是功率级驱动电路的设计

请高手指点,thx

楼主: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普通的0.13um CMOS工艺下,管子承受的电压不能高于3.6V
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所有管子承受的工作电压都不超过3.6V呢?
例如:功率管可以拆分为两个串联的管子,来增强耐压,其中一个用偏置电压来偏置,但是这种情况的驱动电路又如何设计呢

网友:
驱动电路一样处理。

网友:
换工艺换工艺

网友(2008-07-19):
你的功率管是内置的吗,如果是,感觉5V下可靠性有问题。

网友:
很有趣的想法啊,顶上来
首先0.13器件怎么可能耐3.6V呢,这个有问题,应该是外面高压管耐3.6V吧(外面是0.35器件?)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话应该很有意思有点联想到D类放大器的正压输出结构

网友:
不是HV5V的工艺的话,就等着报废吧。栅极耐压性值得考验

网友:
看tox=?,一般3。3V的器件也就4V不到了!5V一般0.25um或0.35um以上工艺才会提供!

网友A:
5V应该是0.5um工艺的标准
栅直接接5V应该会让栅电场达到击穿的
我的想法是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个中间2.5V电源,分高压低压两条线各自跑,当然每个P器件的栅和衬底电位都要小心考虑,所有的N器件就只能接那个2.5V的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应该是0.5um工艺的标准
栅直接接5V应该会让栅电场达到击穿的
我的想法是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个中间2.5V电源,分高压低压两条线各自跑,当然每个P器件的栅和衬底电位都要小心考虑,所有的N器件就只能接那个2.5V的 ...

0.35um有5V工艺的!

网友:
这个你可以把这个5V的电压分成两部分,也就是产生一个2.5V的电压,这一点很容易做到的,用电阻分压实现
然后把你的电路按照两个电压段去做控制,这样就能保证,上下区域的管子都工作在有效范围内

网友:
拆成两个VDS可能可以避免击穿,但是VDB,VSB可能击穿
拆成两个管子串联跟增大L是一回事,只能防止横向穿通

0.13um可以提供3.3V的管子,0.18um有5V的工艺

网友:
主要电路设计一些技巧,确保任何transistor任何两端都不超过3.6V
主要就是I/O口和LDO的设计

网友(2009-09-23):
只有用5V工艺了

网友:
0p13工艺中mm工艺最高支持到3.6伏,那是工艺厂说法,其实工作在4伏没多大问题,这也符合一般电池供电电压,但是可能会有tddb效应,产品寿命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关键是静态的时候怎么抗5V, 没有能抗5V的器件,当连接到5V的时候,DCDC不工作,总有个器件要承受5V的电压。
所以挺难的。

网友:
5V  2   2.5V

网友:
现在的foundy都会提供multi-voltage的工艺,比如TSIMC 0.18um
可同时提供1.8V,5V,32V不同耐压器件

网友(2012-02-22):
5V,1.2V?

网友:
有种管子分类叫I/O transistor,即使在65nm工艺里也有2.5V,3.6V的管子...是厚氧+较长沟道的,常用于数字电路的对外接口
另外既然是做LDO,那么直接找高压管就行了,最后再考虑电路

网友:
Does tsmc 0.13um provide dual gate oxide process ? you can check their model c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