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能够驱动较大电流的且开关速度较快的三极管

楼主(2008-06-18):
小弟现在在做一个电机驱动的项目,需要具有以下性能的管子,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推荐一下,谢谢
击穿电压:Vcbo > 30V,Vceo > 30V;
开关时间:ton < 100ns ,toff < 100ns;(在ib1=ib2=20mA,ic=200mA的时候)
由于是驱动电机,所以要求耐压要高一些
由于是使用PWM控制,所以要求开关速度要快一些
小弟目前找到的,开关时间小的(如10ns),耐压也小(如15V),电流驱动能力也小;耐压大、电流驱动能力大的,开关时间又很长(toff要几百ns),所以很头痛!

网友:
兄弟考虑下用MOSFET吧!

楼主:
很好的建议,谢谢!
一个以前的同学也建议我用mosfet,不过他是考虑三极管的开关速度一般只能做到40k,速度在高发热就很厉害了!
我考虑下用mosfet吧,功率mosfet的驱动和三极管有些不同吧,好像要用电流泵啥的……
要学习新的东西了!

网友(2008-08-16):
TIP41.TIP42

我知道TIP41.TIP42 不错哦,不信,你到ic-on-line.com.cn 去下载datasheet.
最大达65W的功耗。它们还是对管,分别是硅NPN,PNP 管。

楼主(2008-09-16):
好久没来了,谢谢楼上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