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怎么确定?

楼主(2008-06-18):
什么是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怎么确定?

网友:
静态工作点 就是不加动态输入信号时电路工作的状态,它决定者小信号模型中的参数,也就是决定了放大器的性能,所以放大器能 正常良好工作首先要有一个稳定正确的工作点。
它是 设计者根据放大器性能所需小信号模型参数反推算出来的。

网友(2008-11-25):
一般都是值得大信号的工作点,直流篇子

网友A:
在电路设计中,第一考虑的就是静态工作点
如果你静态工作点不对 那其他也就不用考虑了 呵呵

网友(2022-12-05):
引用 网友A:
在电路设计中,第一考虑的就是静态工作点
如果你静态工作点不对 那其他也就不用考虑了 呵呵 ...

那你倒是提说法吗,呵呵个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