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NIOS实现一种算法

楼主(2008-06-18):
关于用NIOS实现一种算法现在需要用FPGA来实现一种算法,由于算法比较复杂,如果直接用HDL写开发时间会比较长,
原来是要用mentor的Catapult C 直接完成从C到VHDL的转化,但由于成本过高放弃

现在打算用NIOS来实现
算法一部分用HDL来写,一部分在NIOS中跑
没有用过NIOS,不知道可不可行?

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算法了,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不知道你硬件代码和nios中的代码怎么区分的

楼主:
一些用软件实现比较的操作用硬件来实现,准备用定制指令的方式

网友:
nios自己有定制硬件指令的部分,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