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Diva 做过LVS后,怎样提取寄生netlist再做后仿真

楼主(2008-06-18):
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怎样用Diva提取寄生参数后做后仿真
自己没有见到过,怎样用Diva提取寄生参数网表的
因为calibre 版本问题,不能用calibre做了,
流片厂家又不提供dracula的rule files,所以只能用cadence公司PDK里自带的Diva文件做了
非常着急,请高人回答^_^。

网友A:
需要diva提取规则中带寄生参数提取相关的语句,这样提取得到的extracted中就有寄生参数了,它既可用于做LVS,又可用于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diva提取规则中带寄生参数提取相关的语句,这样提取得到的extracted中就有寄生参数了,它既可用于做LVS,又可用于仿真。

this is right method

楼主:
是有divaEXRT.rul文件的,并且也生成了extracted,并做过了LVS.下面的后仿真不知道怎么做了?
后仿真是要用到extracted吗?
请问该怎么样做才能做后仿真呢?
多谢能够回答!

楼主:
谢谢楼上的给我回答。
但是我尝试了一下,仿真的时候提示无法产生网表,不知道为什?
1.
创建一个Schematic文件,如Inv
注意:添加元器件的时候要选用带CDF参数,必须还要有ivpcell view. 如果没有现成的库,要自己建立。如果CDF中的model参数确定下来,要把它设为默认植。
蓝色的字部分怎么理解?????
我是CDL->Edit编辑了一下引用的那个symbol,然后选的spectre仿真器
但是提示无法产生netlist.
谁能给指正一下错在什么地方了?
ths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给我回答。
但是我尝试了一下,仿真的时候提示无法产生网表,不知道为什?
1.
创建一个Schematic文件,如Inv。
注意:添加元器件的时候要选用带CDF参数,必须还要有ivpcell view. 如果没有现成的库, ...

没下那个附件,不知道里面都有什么内容。
不过蓝色部分并不十分准确,要不要ivpcell view,全在于divaEXT.rul中怎么写的,用symbol也是可以的。只是用ivpcell会看着舒服些。model写不一定要总是使用默认值,在提取规则中,较高版本的Cadence可以在extractDevice语句中指定model,较低版本的Cadence则可以用saveProperty指定model。
所以如果不要用ivpcell,analogLib库中现成的单元都可以用,如果想用ivpcell,可以拷贝analogLib库中的单元,再用ivCreatePCell函数生成ivpcell。

网友(2008-07-31):
为了学习,那么小的附件我也下

网友:
up once ,later download it!

网友(2008-09-12):
bu cuo lou zhu jia you

网友(2008-11-25):
ming bai le xu duo

网友(2009-03-20):
我怎么更加糊涂了

网友:
更加糊涂了

网友(2011-03-18):
如何添加diva的规则文件

网友(2018-07-12):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这些view有什么差别,我提取了一个extracted_view做后仿真,但是其中一个电阻的parameter和property不一致,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20-03-25):
引用 网友B:

xx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