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增益的问题

楼主(2008-06-19):
.SUBCKT new_amp in+ in- out Gnd Vdd
M1 N33 in+ N35 Gnd nvn W=20u L=0.55u M=1
M2 N36 in- N35 Gnd nvn W=20u L=0.55u M=1
M3 N35 N38 Gnd Gnd nvn W=2.4u L=0.55u M=1
M4 N38 N33 N40 Gnd nvn W=9.6u L=2.2u M=1
M5 out N33 N34 Gnd nvn W=9.6u L=2.2u M=1
M6 N40 N38 Gnd Gnd nvn W=4.0u L=2.2u M=1
M7 N34 N38 Gnd Gnd nvn W=4.0u L=2.2u M=1
M8 N40 in+ N37 Vdd nvp W=20u L=0.55u M=1
M9 N34 in- N37 Vdd nvp W=20u L=0.55u M=1
M10 N37 N38 Vdd Vdd nvp W=9.6u L=1.1u M=1
M11 N33 N38 Vdd Vdd nvp W=8.8u L=2.2u M=1
M12 N36 N38 Vdd Vdd nvp W=8.8u L=2.2u M=1
M13 N38 N40 N33 Vdd nvp W=14.0u L=1.1u M=1
M14 out N40 N36 Vdd nvp W=14.0u L=1.1u M=1
.ENDS
* Main circuit: amp_sim
.lib 'E:/shanghua05_kit/h05mixddst02v13.lib' tt
.tran 1n 1u
.print v(in) v(out)
Xnew_amp_1 N1 N3 out Gnd Vdd new_amp
R1 in N3 1K TC1=0.0 TC2=0.0
R2 N3 out 1000K TC1=0.0 TC2=0.0
v3 N1 Gnd 2.5
v4 Vdd Gnd 5.0
v5 in Gnd sin 2.5 0.001 10meg 0.0 0.0 0.0
* End of main circuit: amp_sim

有高手帮我看一下这个放大器么?文献上说增益能达到80dB,可我这个参数只能调到51dB,有高手能指点一下么?我是菜鸟……

网友:
给个电路图,以及每个管子的工作点情况,就大概可以看看是否正常了...贴上来

楼主:
在哪看管子饱和情况?

楼主:
自己顶起来,求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
再次顶起,期待高手的帮助

楼主:
为什么就没人帮忙呢?

网友:
OP分析先确定有没有MOS管没有饱和,一般增益不够都是直流工作点没设置好

网友:
hspice仿真加.op,然后在lis文件里就可以看工作点
另外,你的电路匹配有问题,关键的对管不能取m=1

楼主:
那m应该去多少合适?什么原则?

网友A:
工作点正确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增大一下输入对管试试。

楼主:
那m应该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点正确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增大一下输入对管试试。

举个例子

楼主:
看饱和情况了,左上角那个p管线性区,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