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运放管子不饱和怎么办?急!谢

楼主(2008-06-19):
一个两级运放,第一级为折叠式共源共栅,p管输入,第二级为共源级,,n管输出,但第二级的管子总有一个处在线性去,调了很久,还是不行,请问怎么回事??应该怎样调??
      还有就是,两级运放,两级的管子过驱动设置有什么制约关系吗??还是自己设自己的就行??

                         救急!!  非常感谢!

网友:
我觉得你第一级的输出共模可能不合适,导致第二级工作不好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你的第一级的输出的偏置电压,可能不适合后一级的

网友:
看看是否有偏置电平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过驱动越小越不好设计
取决于你的输出共模范围

网友:
看下你共源级的偏置管

网友(2009-04-17):
你设计初就应该根据电源和摆幅取第二级管子的饱和临界点,能估计出栅的电位,然后再取合适点就行了。

网友:
调调bias?
加一级射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