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电脑调整到最佳状态

楼主(2008-06-19):
电脑调整到最佳状态就几招
1.开机引导原来也有学问的
每次开机引导系统时,启动过程是不是缓慢如蜗牛?每次启动QQ等大程序,系统会不会骤然迟纯下来?电脑使用一段时间后,硬盘空间慢慢被无视吞噬?网上下载的美妙音乐电影,是不是只想收藏精彩部分或作为个性论坛签名?本期专题将一步一步指导你解决这些棘手问题……

第一部分:开机引导原来也有学问的
每天早上打开电脑,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机器总是比别人的慢一拍?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对电脑进行优化,而且不需要花一分钱,就可以给电脑全面提速!

1.
优先从硬盘启动
有不少人忽视了电脑中的设备的启动顺序,有不少人默认会从光驱启动,这样在启动时就会读取光驱,如果光驱中有光盘将会延迟你的开机。就算没有光盘,也会让系统启动时读取一下光驱,对于光驱的寿命没有好处。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其关闭。
按下Del键进入BIOS设置程序,选择BIOS Features Setup菜单,然后按下回车键,进入参数设置选项界面,在这个界面中找到并选中选项Boot Sequence,然后按下Page Down键或者Page Up键,选择CDROM,C,A设置系统优先从C盘启动,最后连接按下Esc键退回到根菜单中并选择保存菜单或直接按下F10键保存设置即可。
如果你使用的是Phoneix BIOS,则在开机时按下F2键,进入BIOS设置后,选择Boot选项,然后找到HardDrive项,连续按下“+”号键,使其调到最前即可保证机器优先从硬盘启动。

2.
启用Quick Boot

多数的电脑BIOS中有一项Quick Boot项,在“Advanced BIOS FeaturesBIOS高级选项)下,将其设置为Enable,这样BIOS在每次启动时都不会对硬件进行检测,可以大大加快系统启动速度。

3.
屏蔽掉不必要的设备
尽管现在的并口和串口已经不再流行,但有不少主板上仍有这些接口。这时,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在BIOS中屏蔽掉,这样也可以加快系统的启动速度。进入BIOS,然后选择“PNPPCI&ONBOARD I/O”项,选中其下的Onboard Serial Port1后,按下PageUpPageDown键,将它设置为Disable(禁止)状态即可关掉串口,按下F10键,保存修改,重新启动系统即可。当然,利用此法也可以锁住IDE2、并口、USB和软驱等,这样可以让Windows不加载它们的驱动程序,自然会快出许多。

4.
Windows中禁止不必要硬件
对于机器上并不使用的硬件,不必让Windows再加载它们的驱动程序,可以打开控制面板,双击系统图标,然后单击硬件标签,再单击设备管理器按钮打开设备管理器,右击相应的设备,选择属性,再在打开的窗口中单击设备用法下拉列表框,选择不要使用这个设备
(停用),单击确定按钮两次确认更改。

5.
重新安装硬件
如果你的电脑上安装了多个硬件,但是确认它们又不再有用了。那一个个地卸载并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些驱动散落在硬盘何处,根本不可能弄干净。这时我们可以将所有不用的硬件取下,然后把Windows安装光盘插入到光驱中,并打开光盘SUPPORT\TOOLS文件夹,双击DEPLOY.CAB文件,把其中的所有文件解压到一文件夹下(如d:\Sysprep),双击其中的sysprep.exe文件,并按下确定按钮接受警告信息。并选中窗口中不重置激活的宽限期使用最小化安装检测非即插即用硬件复选框。按下重新封闭按钮,机器会自动关闭。重新启动计算机后,Windows XP将会让我们接受协议,输入序列号,并可以指定系统管理员和密码,同时会重新检测硬件,并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因为Windows重新检测并安装了驱动,所以这样系统中的硬件是干净的,不再会存在冗余的驱动,系统自然会快出许多。

6.
禁止不必要的服务
现在多数人使用的是Windows 2000/XP系统,不过其中有90多个服务,默认开启的则达30个!事实上,只要6个就足够了,禁止所有的不需要的服务将节省12-70MB的内存,让我们的电脑的速度更快。
按下Win+R,再services.msc并回车就可以调出系统服务管理窗口,这时可以看到系统中的服务,每一个名称后面紧跟着描述,双击任何一个服务,都会弹出一个其属性窗口。如果感觉这个服务没有太多作用,可以单击停止按钮,单击启动按钮可开启该服务。调整完服务的开启状态后,重启系统即可生效。
当然,要记住这些服务的用途并不容易,有时禁止掉某个不能禁止的服务,将会让你麻烦不断。一个较好的方法是,从http://www.ntsvcfg.de/svc2kxp.cmd下载一个脚本程序,下载之后双击该文件即可,它会打开一个Windows命令行窗口,列出了4个服务配置选项:LANStandardALLRestore。你可以按数字键进行选择,LAN适用于需要使用局域网的机器,Standard适用于带有Internet连接但没有局域网的独立机器,ALL则使用了该网站讨论的最为激进的优化方案。其中的Standard比较符合本文推荐的优化方案,这个脚本会将Security Accounts ManagerTCP/IP NetBIOS Helper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的运行状态改为手动。如果你对修改后的效果不满意,可以选择Restore恢复之前的设置。除了不能关闭 Netbios之外,这个脚本的自动化程度非常不错。由于该脚本使用了sc.exe来启动和终止服务,如果你的机器上没有sc.exe(如果你使用Windows 2000的话),会自动提示你下载,只要在DOS窗口中连续按下Y键即可。

7.
禁止自动运行的程序
如果每次启动电脑,总感觉得很慢。在启动完成后,发现右下角的托盘区总会一个一个显示着一些图标,那就是你自动启动程序太多了。将它们清除掉,也可以加快启动速度,更重要的是,可以将一些隐藏的木马去掉!
先从http://www.mlin.net/files/StartupCPL.zip下载软件,然后用WinRAR打开,再双击其中的StartupCPL.exe完成安装。接着打开控制面板,双击其中的Startup项,在打开的对话框中即可方便地对启动文件夹和注册表中的启动项目进行管理,如右击空白处新建一个启动项,右击已有的启动项目可以对其进行编辑、删除、禁用和立刻运行等操作。
程序根据地减肥进行时
现在的硬盘容量动辄上百个GB,应该是比较大了。但是以微软为首的软件厂商们丝毫不体恤我们,安装个Windows XP1.5GBWindows 2003将近2GB的空间,Office 2003完全安装要800MB(想当初Windows 95才几十MB……,所以,如果你稍不留神,你的空间就已经不够了。不过,在我们的系统中也有很多的垃圾,将这些大户清除后,会让系统清爽很多。

网友:
又學到一個計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