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高人!)带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运放怎么仿真?

楼主(2008-06-19):
求教各位高人!
      我想知道,仿差模增益相位裕度的时候,共模反馈怎么处理,是开路还是用等效电路来代替。

网友:
用等效电路代替,交流仿真都需要代替,顺态 仿真用实际开关电容电路

网友:
用verilog a 写一个理想的就是了

也方便调用

网友(2010-04-29):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

网友(2012-07-10):
可用PSS仿其工作点,PSS+PAC仿其交流特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能否说细点,或者推荐些相关资料学习一下具体怎么仿真的?

网友:
等效电路代替,你找一下Gray的书,后面讲全差分运放地方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