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spice 关于在工艺库中没有lambda等怎么设计

楼主(2008-06-19):
在设计中 有些工艺库没有lambda等
这样不是ro=1/lambda*Id
在allen书上不是说先要确定这个值吗
如果工艺库中没有那怎么估算 谢谢

网友:
ro你可以仿真出一条变化曲线,不过我推荐仿真本征增益如果你要做运放的话.

网友:
lambda is just level 1 parameter,sub mircon device need BSIM3 or 4 complex model to describe its behavior.

网友:
please don't use lambda to design your circuit

网友:
Or you can use curve-fitting to find mu Cox,lambda(Matlab or something)

网友:
增益在设计中的地位

增益在模拟集成电路中的地位,我觉得并不是像书上写得那么重要,更加关键的参数是增益带宽积、摆率等
所以工程师推荐在增益或者说沟道长度的选择方面选取4~8倍的沟道长度,不一定对,欢迎讨论

网友:
补充话题

对于两级运放,应该把稳定性放在首位考虑

网友A:
有时计算值跟实际的仿真情况很不一样,更别说容差分析了。
请问大大侠,你们计算的和仿真情况相差远不?
3KS

楼主:
这如您所说
mu cox 这些在list里面都找不到

只能通过计算得出吗

比如可以使用。op
得到id vth 利用宽长比 计算出mu cox
这样做对吗

好像mu*cox变化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计算值跟实际的仿真情况很不一样,更别说容差分析了。
请问大大侠,你们计算的和仿真情况相差远不?
3KS

差别还是有的 有时候很大
我做设置管子工作在饱和区的时候
计算值和实际的总是有差别
但是很接近

稍微偏置变动下 有的管子就进入线性区了
所以怕流片后是不是不出结果

网友:
.op list中 betaeff這個參數=m0*Cox*W/L,你只要把betaeff/(W/L)就是m0*Cox了,I=1/2*betaeff*Vod^2,很準

网友:
ro=1/gds,你可試著反推lamb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