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UI设计时怎么把图像显示在axes轴里

楼主(2008-06-20):
把图像显示在axes的程序要怎么写

网友:
帮帮你,或许对你有帮助

用GUI设计对话框的时候,加入AXES控件,如果需要把图放到axes中去,首先需要获得axes的句柄——这个东东说的很悬呼。。。 我贴句程序v给你看看:

   plot(source_qam,'*r','Parent',handles.axes1);

    这个是用plot 函数把QAM的星座图放到axes1上面。。 plot的参数'parent'就是说下一个紧跟的参数就是axes1句柄,对应的就是handles.axes1。 获得句柄,然后把图画上去,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