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cadence的icfb环境中做PZ(零极点)分析?

楼主(2008-06-21):
请问大家有知道如何在cadence的icfb环境中做PZ(零极点)分析,从而得到零极点分布图以及零极点列表吗?

网友:
analysis這裡頭有pz阿,選了之後,點output跟input就可以了

网友A:
你试试这个:
.pz output input
在lis文件里就可以看到pole and zero分析结果

网友(2009-03-27):
这几个哥们不错

不错啊,学习一下

网友B:
注意正确设置环路的工作状态 , 开环零极点 和闭环 零极点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1-04-07):
我试了下,效果不错,呵呵出结果了

网友(2011-09-18):
尽量学会自己分析PZ,这个仿真有时会给你一大堆零极点,不适合分析,最多用于验证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加上Pole-zero cancellation之后就会去掉很多misleading的pole zero

网友(2013-08-22):
非常感谢啊 !搞了好久都没弄清楚!

网友(2019-06-05):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这个:
.pz output input
在lis文件里就可以看到pole and zero分析结果

请问前辈,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呢,能不能麻烦您告知一下

网友:
好评一下

网友(2020-08-15):
噢噢噢噢

网友(2021-04-11):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如何添加?  仿真环境中好像没有,感觉PZ输出的零极点都不对

网友E(2021-11-12):
引用 网友B:
注意正确设置环路的工作状态 , 开环零极点 和闭环 零极点是不一样的

怎么测闭环的零极点

网友:
学习了,比如LDO的零极点分析,怎么知道哪个极点对应电路图中哪个结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您好,请教一下,您说的的这个设置是在哪里可以选择吗?

网友(2023-12-12):
引用 网友E:
怎么测闭环的零极点

兄弟你会了吗

网友(2024-06-14):
引用 网友E:
怎么测闭环的零极点

同问

网友F(2024-09-10):
引用 网友E:
怎么测闭环的零极点

兄弟 知道怎么测嘛 同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兄弟 知道怎么测嘛 同问

兄弟 你现在知道怎么测了嘛 同问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兄弟 你现在知道怎么测了嘛 同问

我试过直接在环路中加AC 然后LC将环路交流断开,可以得到零极点个数,但是感觉零极点位置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直接在环路中加AC 然后LC将环路交流断开,可以得到零极点个数,但是感觉零极点位置不准确。
...

噢噢 看来PZ还是有点问题。多谢!